楼主(2014-11-18):
使用FX2N-48MT 经PLSR指令发送使电机运转整数倍圈数的脉冲量控制步进电机空转运

行5分钟左右后,电机停止位置不到位,与整数倍圈数有偏差!而使用FX3U-16MT 同样

使用PLSR 使电机运转9分钟后都未发现有偏差!

FX2N主要侧重过程控制,没有定位指令。FX1N主要侧重定位控制,FX1N、FX3U都有定位指令

!因此FX2N在有定位要求时需加定位模块!

FX3U-16MT/ES-A 手册标明为漏型输出,而在实际使用时为源型输出

2014.11.18

网友A:
你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B:
2N的控制步进电机来定位,就是找死。现在3U的和2N的价格基本没区别,用3u的肯定没事。

网友C:
FX2N推出的最早,所以定位功能不如后面的FX1S/FX1N;
当然现在FX2N已经停产,都是FX3U;

网友D:
最近也要 用一组PLC来做脉动,但是不做定位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E:
用最新版的FX3S吧。

网友F:
2n脉冲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还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