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本来这机器运行了10多天,突然出现电机不出力的现象,检查所有参数发现自整定的状态是失败,重新自正定后电机出力正常,采用电流闭环控制,但是用几分钟就会报SCF1电机或变频器输出短路,关电后又可以使用,检查电机及线路都无问题,真不知道出在哪里,这机用在重物提升上,一般是往下放的时候出现问题,上提却没有发生过故障,谁遇到过此类SCF1报警呀,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过压啊

楼主(2015-03-09):
不过压,电机会严重啸叫,空载时电流瞬间会达到600,200KW的变频器,报故障复位后又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