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SB61系列电流互感器为什么反穿心??电流检测的意义何在?

楼主(2014-11-18):
为什么这两互感器要反穿心对机器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交流电,也许可以省掉一级运放,一般运放用的是负反馈放大,这样可以省掉两个运放。而且方向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反向的问题而已。

网友B:
见过反向穿互感器的 没有研究过 楼主正过来 看看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