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运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4-11-18):
泵运行多长时间需要休息?

网友A: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网友B:
我的空中央空调冷却循环水泵22KW24小时常年在用每半个月切换一次,一用一备,除了水封处理过其它的没有,6年多了,请参考

网友C:
要根据电机容量,平时接带的负荷以及技术性能决定。

网友D:
    根据具体工况决定,可能常年无休。

网友E:
跟电机容量、负载类型、介质等都有关系!太长了也不好,太短了也不好!

网友F: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G:
注意观察机泵的温度和磨损情况,再者要注意观察泵的密封。

网友H:
常规一般半月切换
我遇到特殊状况时持续运行4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