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CPU的故障

楼主(2014-11-19):
  厂里有一台工件清洗设备,清洗液的喷出是靠电磁阀控制的,工件旋转,喷枪往复移动两个动作完成整个清洗过程,喷枪移动过程是靠几个个接近开关开关控制的,包括原点位置,喷液的启停和喷枪调头。由于原来的接近开关故障(出线根部线断,无法可靠接触),就全部换成了库存最多的一种,改之前没有其他问题,仅仅更换接近开关后问题出现了,喷液的电磁阀不开,一切正常,电磁阀一开,喷枪停止的位置就乱了,每个往复都会随机停止在某个接近开关地方。起初通过修改程序使喷枪只能停在原点位置,但运行不到24小时,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打开电柜发现,电磁阀一开,控制用的24V马上掉到10V左右,动作不乱才怪。
  刚开始以为是接近开关选的不合适,但想来其它很多类似的设备控制都是用的这种,将之排除。
  PLC输出点都是通过继电器再控制对像的,其它的没问题,就电磁阀这个一得电就乱动作,更换线圈不行。PLC是224CN AC/DC/RLY,扩展EM233,将电磁阀输出点换到EM233上的也不行,更换继电器也不行,24V电源换了也不行,自己没有了什么思路,怀疑是干扰。
  说来也是巧,正好家里有急事需要休假,当休假回来,问题被一个同事解决了,他尝试更换输出点不行后,就直接更换了CPU,之后就好了。这台设备运行了有11年了,工厂环境还是很好的。
  输出点都是控制的同样的继电器,为什么就电磁阀这个不行,有些想不通。

网友A:
确实比较奇怪啊

网友B:
连EM233的型号都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弄错了,应该是EM223,多谢指出。

网友C:
有时候问题是很奇怪的

网友D:
应该是接近开关接线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是PLC直接带负载还是加中继后带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中间继电器,所以同事说CPU问题,我觉得很怪

网友F:
同事没有告诉你真相   留一手

网友G:
按理说CPU有问题和控制电压没有任何关系呀。

网友H:
更换现场接近开关,会造成CPU损坏,这个故障有点奇怪。

楼主(2015-11-16):
一晃一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后来又间接发生,经过自己细致的查看检查,发现PLC的输入和输出来自不同的电源,但是输入和电磁阀的电源是一个电源,最终查到这路电源线在分路端子处有松动,紧固后一次搞定,期间还怀疑难道CPU又坏了??看来问题真的需要思考,实际行动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