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梯形图,说说其原理

楼主(2014-11-19):
液压控制装置的一段PLC梯形图,小弟看不懂,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只能看出都是数据传送指令.
有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B:
把模拟量输入AIW0送到模拟量输出AQW0??????

网友C:
都是数据传送,不过最后一个传送很特别,数据没处理就输出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D:
都是MOVE来MOVE的,没啥解释的

网友E:
最后一个直接传送出去可能是送给上位机的

网友F:
就MOV,传送。

网友G:
部分的程序只能看出是数据的传送,最好把全部程序都传上来。

网友H:
就是字的的传送之指令SM0.0程序运行接通,把27000传送到vw100(变量存储区)

网友I:
部分程序看不出什么意思,只是一些传送变量然后存储,只能读到这里,应该把整体的发上来。最后一行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J:
这个应该是用来模拟的吧或校准

网友K:
只是一个赋值程序而已。

网友L:
应该是模拟量转换显示在人机界面上进行的一系列数据转换,你下面应该还有一些微积分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