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家能够生产附件所示的PT100温度计探头

楼主(2014-11-19):
使用环境为130摄氏度的高温煤油蒸汽
知道的请留下联系电话

楼主:
为什么附件不能上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附件不能上传呢?
温度范围???
铠装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不能上传
图片说的很清楚

楼主:
测温范围0至200度,图上写错了

楼主:
外观跟此照片类似

网友B:
这种市场上就有的。

网友A:
淘宝搜索一大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细节上不一样,关键是填充物和弹簧那块儿,很难做,据说国内没几家能做加填充物的,都是直接把测温线塞进去就完事,这种探头在固定安装时还好,在需要经常移动探头的场合很容易坏,我们的探头需要经常拿来拿去的

网友C:
防爆软管即可实现,再者说线缆很有韧性的,可以弯曲,就是热电阻的本体都可以弯曲。

楼主:
由于使用条件的原因,只能用图片所示的那种,别的不方便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使用条件的原因,只能用图片所示的那种,别的不方便使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可以自己制作么。
订个长一点的热电阻,然后从端口穿入弹簧,到要求的长度处,把两头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市面上很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节上不一样,关键是填充物和弹簧那块儿,很难做,据说国内没几家能做加填充物的,都是直接把测温线塞进去就完事,这种探头在固定安装时还好,在需要经常移动探头的场合很容易坏,我们的探头需要经常拿来拿去的
那进口了?你具体场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煤油罐内用的,温度130度左右

网友E:
机电市场就能买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热电阻里面的填充物应该是氧化镁,氧化硅之类的是白色的粉末,曾经拆卸过铠装的热阻看到里面就是这个。

网友F:
是不是要专门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是类似于胶皮一类的东西

网友G:
楼主说的市场上有很多,充填物一般是硅橡胶704,耐温到250度。定做也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上哪里人?是南方的吗?有相关厂家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H:
可以直接在网上找pt100生产厂家,然后联系他们说出你的要求……

网友I:
这个应该好做啊。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用硅胶的传感器,我们以前做烟熏炉测肠温的传感器就是硅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