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有两台灌装机设备:
1.第一台是由定量的齿轮泵供给,齿轮泵每转的排量固定,空瓶子过来以后,光电开关检测到信号,节拍内灌装0.5秒,停止灌装0.5秒;工艺要求0.5秒内灌装一定量的液体即可,也就是齿轮泵转过一定的角度,用伺服电机控制,请问这种控制方式需要伺服电机如何控制? PLC选200系列的是不是可以实现?

2.第二台灌装机控制较复杂; 分为两台伺服电机控制,第一台控制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从而控制灌装活塞移动的位置达到定量灌装; 第二台式控制瓶子的提升高度,为了不起泡沫,要求瓶子也要垂直移动,由一个提升伺服电机控制;   工艺的难点在于灌装活塞移动和提升杆的移动不是简单走位置那么简单,原先没有伺服的时候是凸轮带动的,所以这两个伺服都要求走凸轮曲线,这个估计要选300PLC了吧,200的PLC肯定没这些功能吧

问:
1.第一台设备的伺服电机走什么模式呢? 速度还是位置?我认为这样的工艺要求走位置就可以了,不需要走凸轮曲线吧?  我们的工艺也不太懂
2.第二台设备的两个伺服电机走电子凸轮曲线如何实现? 走凸轮曲线的话还算位置模式吗? 西门子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A:
200最多有两轴控制,1200有4轴控制,欧姆龙CP1H也是4轴控制,三菱FX3U是3轴控制

网友B:
日系的PLC好多都支持,不一定要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