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求帮:我的软件收到了,就是安装的时候出错(第一步,能进行,重新启动后进入安装,大概在5%左右卡住,等了10分钟后,提示某个文件不能读取),安装被迫中断;

网友A:
光盘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上一光盘有问题,都试了几台电脑了都一样

网友B:
确认按照的是图片所示的目录安装induso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按照安装说明安的,可以确定是光盘问题

网友C:
整个光盘文件能拷贝到硬盘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直接在下面的链接下载下来进行安装也可以http://www.icpdas.com/products/Software/InduSoft/indusoft_download.htm
安装第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

网友D:
可能系统由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能拷贝到硬盘上

网友F:
我的是光驱无法安装,也无法拷贝到硬盘上啊!着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G:
lz,什么活动,为什么有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