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19):
一台电脑有没有装过,中英两个版本s7-300软件?能不能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电脑有没有装过,中英两个版本s7-300软件?能不能装?
解个!没试过啊!一般都用的中文的啊!

网友B:
楼主是要中国人看看然后洋人看看吗? 看看这图是否合你的意思啊?

网友C:
能装的吧。

网友D:
只能装一个吧

网友E:
装了中文的,里面就有E文的,可以参照2楼的转换

楼主:
装了英文的,里面没有英文呀?

网友F:
好像只能装一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以解决。
如何解决的,讲讲啊!让大家涨涨知识

网友G:
装个中文就能用,何必这么费事!还在这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