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由于最近三菱Q系列PLC的CPU报电池报警,发现电池电量过低,本想更换电池,突然发现有两个伺服模块,以前也更换过电池,但是没有伺服模块,不知道我把程序与网络参数都备份下来,然后更换电池,在更换后会不会对伺服模块有影响呢?求高手帮我!

网友A:
先备份程序,再不断电更换电池

网友B:
按楼上的操作!

网友C:
呵呵;报警了就应当马上采购电池,更换的时候就1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

网友D:
提前该准备的事,不要等到设备坏了

网友E:
短时间程序不会丢失的

网友F:
一般更换时间很短不会有问题
时间长了就麻烦了!

网友G:
什么伺服模块?

网友H:
不断电更换电池即可

网友I:
先备份出来程序保险点,再不断电在线更换电池。

网友J:
三菱plc我还没遇到过丢程序的,ls的电池经常出现没电了就丢了程序的。

网友K:
通电情况下更换没问题的吧,我更换欧姆龙PLC的就是不停电换的

网友L:
更换过台达的   直接上电状态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程序,再不断电更换电池
这样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N:
有说明书的话,也可以参看有关换电池的方法。

网友O:
咨询下客服吧

网友P:
一两分钟的事情,没事

网友Q:
能备份最好先备份,这样不用当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