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小弟是初学者想用PLC读取光栅尺的数,怎么编这个程序?拜托各位师傅帮下忙!

网友A:
看101例高速计数器编程部分

网友B:
把光栅尺看成编码器,不知你那光栅尺输出??

网友C:
看光栅尺的信号输出方式是????

网友D:
光栅尺输出模拟信号、脉冲还是用通讯的方式先讲明;

网友E:
   光栅尺的输出信号分电流光栅尺正弦波信号、电压正弦波信号、TTL矩形波信号和TTL差动矩形波信号四种.
   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F:
高速计数的多

网友G:
我以前做过通信方式,不过一般想到的肯定是高数计数器模式!

网友H:
是通讯还是计数,计数就当作高速编码器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H:
注意是差分型还是集电极型,差分型要加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I:
各位,那用什么器件读取呢?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5V的AB相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D:
AB相脉冲!5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的AB相脉冲
用高速计数器。但5V你手里的PLC接受吗?

网友J:
   这个不太了解,光栅尺是什么返回信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