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平整线开卷机在刚刚建立张力时无法保持稳定,开卷机反转建立张力后又正转失去张力,来回摆动。如果给定的张力减小的话,会保持稳定。有碰到此类问题的吗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系统的结构描述,但如果建张大,就抖动,那时主驱动速度控制器的调节有问题。试试调整一下速度调节器的PI参数,看看反应,再做处理。

网友B:
没见过楼主说的机器,能请楼主介绍一下吗?

网友C:
是不是需要查一下张力辊的位置反馈之类的部件,不清楚具体设备。

网友A:
楼主发了问题帖子,就不来了。也不知道问题状态是否有变化?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D:
是不是位置传感器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