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这是发生在我们小区一件真实的事:有一户人家在外买了一套房搬出去住了,小区的房子仍空在那。那时小区刚装了新电表,每个月抄一次电费。由于以前的电表工作十几年,机械磨损很大,普遍存在表偏慢现象,单位在住家户这一块的耗电量很大,每年公家都要支付巨大的一笔款项来补这个缺口。新表是合格的,这样很多住户就不高兴了,感觉自己的电表偏快了。这天,那个搬出去的住户回小区查看自己的用电数,竟然走了几个字,心想自己没在里面住,家用电器全都关了,根本谈不上用了电,便认为是装的新表有问题。于是,他气冲冲地找到负责生活用电维护的电气班理论。电气班的人跟他到家里检查。首先查看电表有微微转动,接着检查空调,发现空调的专用空开没有断开,空调一直处于通电状态。用钳表钳一根电源线,表显示有十几个毫安电流。把空开断开,电表停止了转动。这样,在事实面前,那个住户消除了疑虑。
  看来,家电的待机功率不可忽视。当所有家电长期处于待机状态,一年要多耗电几百度,这对工薪阶层而言,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网友A:
现在好多家用电器都没有可断开的开关了,只能拔插头,可有时插头不好拔呀

网友B:
那就装个可断开的插排

网友C:
这东西还能这么耗电啊?

网友D:
家里的空调插头使用的是旋转式的压紧插头,不同先前的插拔式的,原本空调不太用,把插头旋转下来了,最近家里暖气不热,气温很低,孩子说冷就开开空调,哪知好久不用,插头旋转了半天都没搞定,当时心里烦气,有差点搞烂的感觉,最后花费了半天时间把旋转插孔的赃物弄出来才行,从那后空调一直处于待机状态,耗点电的成本比这个插头低多了。

网友E:
这点是要普及下,我也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关电器要关电源不能只关下遥控器就好,耗能又不安全,别人不是不信就是不在乎那点电,看来还是可以测毫安级的钩表好用

网友F:
   日积月累,滴水穿石.

网友G:
帮他算了下就算1KW/(20MA*220V/1000)=227h也就一个月3个字左右,其他的怎么算,怎么来的。 227/24=9.4
一度电都要用9.4天呢。

网友H:
要方便也没办法啊

网友I:
电脑,电视,冰箱,空调,油烟机等用电设备在待机情况下都有零点几瓦到几瓦不等的待机功率消耗,所以长期出门的话要把家里的总空开断掉。

网友J:
主要是家用电器太多了;像电视机我测过,待机时功率只有1W,空调要高一些;
如果十几样都开关待机,肯定要耗电的;

网友K:
现在的电子式电度表灵敏度太高了

楼主:
  保守一点算,假如空调待机电流10mA,一天耗电量:(0.01*220/1000)*24=0.0528kwh,一个月耗电量:0.0528*30=1.584kwh,电表起码要走一个多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发生在我们小区一件真实的事:有一户人家在外买了一套房搬出去住了,小区的房子仍空在那。那时小区刚装了新电表,每个月抄一次电费。由于以前的电表工作十几年,机械磨损很大,普遍存在表偏慢现象,单位在住家户这一块的耗电量很大,每年公家都要支付巨大的一笔款项来补这个缺口。新表是合格的,这样很多住户就不高兴了,感觉自己的电表偏快了。这天,那个搬出去的住户回小区查看自己的用电数,竟然走了几个字,心想自己没在里面住,家用电器全都关了,根本谈不上用了电,便认为是装的新表有问题。于是,他气冲冲地找到负责生活用电维护的电气班理论。电气班的人跟他到家里检查。首先查看电表有微微转动,接着检查空调,发现空调的专用空开没有断开,空调一直处于通电状态。用钳表钳一根电源线,表显示有十几个毫安电流。把空开断开,电表停止了转动。这样,在事实面前,那个住户消除了疑虑。
  看来,家电的待机功率不可忽视。当所有家电长期处于待机状态,一年要多耗电几百度,这对工薪阶层而言,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楼主说的是空调,待机一年要多耗几百度???有这么夸张???

楼主您这么一说,我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家新装3台空调后,在不用空调的日子,电费也比从前没装空调也要用的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当所有家电长期处于待机状态,一年要多耗电几百度”,这是原话,看清楚哦。自己可以估算一下。

网友M:
不用空调了、把插头拔下来,  我说好,立马拔掉,心想还是老婆知道过日子
就昨个早上7点多老婆把楼顶太阳能水阀打开补水,下午1点打电话问我关了没有?
我去.....我又没开、也没告诉我开了水阀
这一上午不得跑掉一年的用水量啊?是不是只多不少?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不用空调了、把插头拔下来,  我说好,立马拔掉,心想还是老婆知道过日子
就昨个早上7点多老婆把楼顶太阳能水阀打开补水,下午1点打电话问我关了没有?
我去.....我又没开、也没告诉我开了水阀
这一上午不得跑掉一年的用水量啊?是不是只多不少?
居家过日子,!!

网友N:
只要插着就耗电,这玩意

网友O:
要有节约意识 楼主的出发点 就很善良 支持

网友P:
````忽然想起空调了,偶家的空调也忘记拔插头了

网友Q:
用电设备不彻底断开电源连接就会存在安全隐患的,耗电是小事,怕的是火灾。

网友R:
老设备的待机功耗都不小!

网友S:
那就干脆不要用了啊  那个省啊

网友T:
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

网友U:
待机功率时间短了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一看吓一跳.

网友V:
不带开关的待机都有微小的耗电。

网友B:
这个之前都只是一说,现在听楼主这么一分析,觉得挺厉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