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比如,变频器输出的转速信号DC0~10V,经隔离变送器转换成4~20mA送进S7-300pLC7KF02,用万用表测此2线间电压DC21V,串进电流表测出DC2.4mA,能说这个4~20信号为有源的吗?输入模拟量用几线制通道呢?

网友A:
首先你变送器就是4-20ma,那么怎么会测出2.4ma?

网友B:
估计你这变频输出的信号有干扰了,这样的情况要安装隔离端子,不然信号是不准的,特别是信号电缆从配电室来的受电磁干扰现象严重,屏蔽线要接地,在仪表控制柜侧加装隔离端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变频器输出的转速信号DC0~10V,经隔离变送器转换成4~20mA送进S7-300pLC7KF02,用万用表测此2线间电压DC21V,串进电流表测出DC2.4mA,能说这个4~20信号为有源的吗?输入模拟量用几线制通道呢?
0-10V DC干嘛还要转换???模拟量输入没有这个档位?

楼主:
从变送器输出的2棵信号线21V,4mA,可是一旦接上PLC,电流就降为2.4V,触摸屏显示转速的上限值1800转每分钟。

楼主:
今换了块7KF02模块变频器电流和转速都显示正常了。但当变频器转速值在变频侧显示150r/min,而在pLC柜上触摸屏显禾180r/min。

楼主:
为什么变频器上显示值和触摸屏上所显示有差距呢?想到了程序里转速的量程问题 ,将量程由0~1800调整到0~15o0,问题基本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