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大哥门,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一个我这两天一直没有解决导致无法继续下去的瓶颈。就是我在使用robotguide软件时,把坐标调位user时按示教时上的手动移动键时不能动,只有换回jog坐标时,按那些键才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之前有一次在用户坐标系下都可以动。
我怀疑是我在进入select编写程序前缺少重要的步骤,但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步骤是打开软件过,然后给机器人添加了焊枪等,接着就是打开示教器,选择 T2 模式下,接着SELECT,接着创建程序。
我看了一些视频,上面有的设置了  USER直接输入  ,我就怀疑我在创建程序前没有设置USER。可是我按视频开始进入MENU,然后进入SETUP配置 USER,结果还是在用户坐标系无法让机器人动起来。
中间只有第一次成功了,机器人在用户坐标下可以按手动移动键让机器人移动,编写程序也能让机器人执行移动,可是后面试了几次就不能动了,无论按什么键,

现在用的问题就是机器人只能在joint模式下可以动起来和编程记录左边,在user模式下无法动起来。

楼主:
这两天熬夜熬到晚上12点过后也没解决。会编简单程序,可是机器人就是不动。求好心朋友指教,不然我无法继续下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TCP做了没有?没有做TCP的话,只能用JOG进行关节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