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调节阀是现场最容易出现故障的仪表,因为直接与介质接触始终处于介质的冲刷和腐蚀中,而且受介质的高温、杂质的影响常常出现故障。
出现故障就需要维修排除,一般小型的调节阀可以人工搞定,但大型的调节阀粗大笨重,需要借助手拉葫芦来进行吊装,如果调节阀在初次安装过程中不同心,那么今后的维修是非常麻烦的。

楼主:
安装找正是需要耐心和细心,需要不断地调整,常常一两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没有手来葫芦根本无法进行。
厂里的外协人员帮助安装调节阀。

网友A:
直行程电动调节阀

网友B:
在地面上还比较好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是石油炼制企业,防爆防火要求严格,对于电动的都比较敏感,所以使用的是传统的气动阀,这是一个三通调节阀,用于换热器的出口温度调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  气阀好 我喜欢  你没拍全没看到上面内容

网友C:
那么多螺栓拧得手酸,还要有顺序来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拧螺丝一般都是对角紧固,但受个人的力气大小不一样,最后还是要一个人在紧一遍,然后在通用后热紧。

网友D:
这个工程还挺大的啊

网友E:
是什么问题?是电动执行器的问题还是密封问题?还是发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阀芯卡主,加上密封垫片漏油,算是一次维修处理掉了两个故障。

网友F:
是个大工程啊  辛苦了啊

网友G:
大工程啊,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工程啊,辛苦了。
只是紧固找正过程麻烦了

网友H:
我们这这样的活都是找搞机械的配合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偶哪里是分工明确,不是人家的活,人家根本不鸟你。

网友I:
回复 楼主:
分工明确的话!那安装应该是钳工的活!仪表管调试就行啦表情我们当时都这么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偶们这里只要与仪表有关的都是仪表的,就这个调节阀来说,调节阀本身的所有器件,紧固、密封、气源、线缆、穿线管就是管线中的排污阀都是仪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