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检测器

楼主(2014-11-20):
先前的加热炉都是工人到现场巡检时到看火窗处观察炉子里面的燃烧状况,虽然辛苦但也调高了巡检质量,大部分人员的责任心都是很强的,设置又一次发现了炉管破裂,紧急停车而受到了厂领导的嘉奖。
后来新的设备上了火焰检测器在监控画面上显示,虽然还要求工人到现场巡检查看,但效果巡检效果大打折扣,火焰检测器的实际使用效果也很不好,常常不显示。

网友A:
监测紫外线

网友B:
锅炉内窥式高温火焰监视系统,摄像机要不要经常清洁镜头?

网友C:
以前燃烧机上面就是用个普通的光线传感器,两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燃烧机上面就是用个普通的光线传感器,两线的。
你这个传感器俗称电眼,燃油燃烧器上的大多就是一只光敏电阻。

网友D:
楼主这个是锅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里面是一个感光的光电开关式的期间,检测到紫外线还是红外线开关就吸合,不然就断开,现场使用效果不好主要原因炉子内向下落灰,如果烧燃料油还会滴油子把检测玻璃窗糊死,需要不断地清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石油炼制企业的加热炉,不是烧煤的锅炉。

网友E:
火焰自动检测装置如果质量过关,应该是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锅炉燃烧过程中一旦有故障,热控保护应该会立即动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际使用中常常误动作,现在直接不敢投自动和连锁了,因为炉子向探头里掉灰和渣子,造成火焰探头常常失灵。

网友F:
用好点的  再整个备用

网友G:
以前用过‘霍尼韦尔’的火焰检测器,用在液化气燃烧炉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一个感光的光电开关式的期间,检测到紫外线还是红外线开关就吸合,不然就断开,现场使用效果不好主要原因炉子内向下落灰,如果烧燃料油还会滴油子把检测玻璃窗糊死,需要不断地清理。
还以为用摄像机的呢。你这炉油气两用??

网友H:
这个就是霍尼韦尔啊,改进下使用环境吧。

网友I:
看使用与按照 我们这也用电眼 就是检测UV的  有的地方还用离子探针。  安装位置很重要  我这是平行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去加热炉都是用厂里自己出的燃料油属于减四线产品做催化焦化原料,由于粘稠需要用蒸汽雾化成小油滴燃烧的烟才少,后来厂里用上了天然气,但天然气受民用限制,特别是冬季取暖季节,民用量大,厂里不够用会投入燃料油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施工安装已经完成了,在进行改造的难度较大,只能这样使用,维修量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仪表设置上有吹风设施,以此来阻挡灰尘的附着,但工艺说仪表吹风后对于炉火不稳,所以都撤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看工艺  我们这有助燃风  所以设置了气体吹扫

网友J:
用摄像头,前面加个玻璃

楼主:
那个温度要用特定的摄像头

网友K(2019-07-04):
换好一点的火检,给你出一套好的方案 SAFEFIRE 美国进口 品牌火焰检测 放大器 加我微信给你出一套详细的 方案 18225667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