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接修一台MM440端子最大输入40HZ.
该“故障”已经接触到了多个。个人认为是西门子典型“故障”
短接9脚和5脚(外部端子运行)。P0700=2 由端子排输入。
首先检测0-10v 1脚为10v  2脚为0v。正常。
更改P1000=1   BOP(键盘)设置,频率能增长为50hz
更改P1000=2   改为模拟量1
检查P2000=50  将P2000改为60.
经运行测试频率增长到50hz“故障”排除!!
上传所用到的参数精选:

网友A:
是异地控制10V会有损耗,模拟量做补偿修正一下,因此异地用电流信号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异地控制10V会有损耗,模拟量做补偿修正一下,因此异地用电流信号比较多。
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但“检查P2000=50  将P2000改为60”不知与此有何关系?

网友A:
假设电压反馈最高到8V,那频率输出刚好40HZ。

网友C:
这个办法很巧妙,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D:
是不是你的P757-P760的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E:
听得云里雾里的
不明觉厉

网友F: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

网友G:
楼主不说说这几个参数到底有什么用吗

网友H:
没听说MM440有这毛病。最高只能到40Hz。没听说呀。通过模拟量输入的设置和规格化,已经通过P2000的标定最高给定频率,完全可以把最高运行频率设置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