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s无法启动

楼主(2014-11-20):
AB700s  上电显示stopped  sts  黄闪,经合适为有停止信号,检查参数156  第二位  no  enable    显示1  ,不过外部什么线都没接,端子上的线都去掉,网线也去掉了,只是面板操作,没接触过AB 不知哪里的设置,  谁知道还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坛里没高手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没有使能,建议查数字量输入6端子(使能端子),你可以把24V和6端子短接一下试试,或者把366号参数改成1试下

网友B:
有的高手在坛里,有的不在。

网友C:
ab700HIM启动是,按ALT键按下尖头键,按回车键。还要把366设成“0”,还要把一个参数改一下才能起/停,正反转,和调频,AB这贼麻烦。AB700S我没用过。估计按ALT键按下尖头键,按回车键。是一样的。但参数我刚才看了一下手册,好像是在在830中定义数字量6使能的。还有671启动屏避码共你参考。望你弄好后能跟我们交流一下你有种文的手册吗?没有我可给你。

网友C:
刚才在百度上看到一种说法我截下给你参考“你问的AB700S变频器的手动和自动启动方式是面板的本地启动和外部线路的自动控制启动吧,修改参数153的第08位,由“0”两线制改为“1”三线制,并将外部线路接入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端子对应的参数(如829参数,将其从“7”运行修改为“0”保留),即可实现面板本地控制启停。反之,将153的第08位改为“0”两线制,829改为“7”运行,则只能使用外部线路通过829控制变频器远程启”

网友D(2015-01-30):
下载个pf700s的启动手册看看,我这儿有手册可以给你发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6楼能发AB700S控制用户手册,AB700S快速启动,AB700S phase II快速启动三个资料给我吗?邮箱:xjs_13058@sian.com谢谢了,我也有AB700S的一些资料你如感兴趣我可给你如图

网友D(2015-03-03):
回复 网友C:
三本资料已给你发送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5系列变频器在油田塔式抽油机上的应用

网友E(2018-04-24):
回复 网友D:
#6楼 我也需要这个 多谢 353319526@qq.com
【方案】
西门子S7300PLC通过以太网连接组态王KingSCADA

网友F:
在维修间试的话(带小电机),只要设下面几个参数就能用面板启动电机运行了
197===1
90====18
361===0
362===0
【方案】
图尔克BL ident I/O系统和TBEN-S I/O模块帮助卡车催化转化器的安全模具更换

网友G:
是AB700S 直流960V输入的吗
【方案】
台达10MC控制器在药水灌装机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