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顺丰,到货很快。俺没心理准备呢。再次先谢谢厂家和工控网的工作人员。
外形上模具开的还是不错的。挺像fx2n的。但硬件接口和s7200接近,尤其是2个模拟的电位器。
另外我也想提个小建议,就是附带的1页纸的速查手册印刷的不是很清晰,在看到输入口能接到什么类型的传感器的时候图纸不清晰,没办法我去下载了pdf的文档。

网友A:
输入28路,输出18路,46IO这种规格比较不太多见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24点输入和16点输出吧,8进制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点输入和16点输出吧,8进制的,呵呵
惭愧,是我没仔细看,是8进制的,输入24,输出16,最常见的输入输出配置比例!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点输入和16点输出吧,8进制的,呵呵
惭愧,是我没仔细看,是8进制的,输入24,输出16,最常见的输入输出配置比例!见笑了!
你客气了,呵呵

楼主:
刚把软件安装了,还有usb的驱动,呵呵。

楼主:
软件安装很顺利,就是一路回车法。驱动也是直接运行的

出现命令行窗口,安装过后,提示驱动安装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