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编欧姆龙PLC程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1-20):
第二张是CTBL的中断任务。CTBL读取编码器输出的电机高速脉冲,达到目标值时停止电机。。。另外还需连接触摸屏更改寄存器值的。

楼主:
求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A:
自己实验了哪里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0错误 2警告。您看这个程序能不能实现我说的动作要求

楼主:
哪个师傅帮我看看呀

网友B:
这个和外部接线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部输入很简单,就是00和01接旋转编码器A、B相,02接个按钮。。只有一个电机输出100.0。。。您看这个程序能不能达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