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soft安装

楼主(2014-11-20):
indusoft在XP安装后,在桌面与开始菜单都找不到程序,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好,如果你是默认安装的话,请按以下路径寻找C:\Program Files\InduSoft Web Studio v7.1\Bin\RunStudio.exe
如果是另外安装的话,请安自己安装的路径寻找
另:如果还打不开,请确认你的文件是否完全安装,如果没有请先完全卸载再重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开运行RunStudio, 显示
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运行界面
显示怎么感觉有点怪?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显示是指没有序列号只能试用40小时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原版是英文版的,中文版的是后期翻译的,可能会看起来有些奇怪吧

网友B:
只能到这里C:\Program Files\InduSoft Web Studio v7.1\Bin\   。RunStudio.exe这个文件没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