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铁轨

楼主(2014-11-20):
   每次坐动车,从车上看见铁轨上都有一根根很粗大的电缆。想问下这个电缆是不是为了消除火车经过时,火车车轮与铁轨摩擦产生的电?
   更有个很科幻的想法,这个摩擦产生的电,可否利用起来,成为供电系统的一部分;哪怕仅仅是能烧个水什么的,也好?

网友A:
在铁轨侧面?还是两个铁轨之间?

楼主:
有的是在铁轨侧面,哟的是在两个轨道中间

网友B:
你在哪乘的火车看到的?另外摩擦金属不能起电,除非火车车轮换轮胎。

网友C:
没有坐过动车,不清楚。

网友D:
现在的电力机车,列车供电都是架空线路供电,列车顶上拽着电线与架空线接触,跑到哪里拽到哪里。
另外铁轨之间是必须留有间隙的,也就是铁轨都是一段一段组装起来的,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
至于铁轨里面的线路,铁轨是不应该能够存在线路,楼主是不是看错了,列车行走那么快,把固定钢筋看成电缆了?
摩擦生电,也要看是什么材料之间摩擦呀,是不是衣服穿多了看到火花,就以为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能摩擦生电?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很好啊 不知可不可以实现啊

网友F:
怎么没看到过有这样的,LZ很细心哦,

楼主:
也许是我看错了,下次坐车的时候,拍张照片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G:
莫不是信号控制检测线缆,要知道火车的远程监测和各种连锁都是必须的。

网友B:
现在的火车铁轨就是一根电源线,相当于我们家用电的零线,火线就是铁路上面的一根滑触线,这与无轨电车不同,无轨电车需要2根滑触线。

网友H:
楼主好会观察。

网友I:
是不是别的客车上水用的水管子

网友J:
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K:
它头上那一条,那不是高压输电线,行业内叫“接触网”,是向机车供电的。
准确地说,铁道线路上设立电力线是具有上万伏特的高压交流电,而高速动车组是通过在车辆顶板设置可以升降的受电装置(学名叫受电弓)接触电网获得车辆驱动的电力,当然受电弓接受交流电以后,通过逆变装置将电力转换为低压高电流的直流电,用来驱动车辆运行的电机和车辆其它设施用电。而将铁轨作为负极使用,由于变为了低电压,因此车辆和铁路环境是安全的。
要说明的事,电力并不是接入车头,而且高铁的车头是没有动力的,高铁的车厢有动力装置的叫动产,没有动力装置的叫拖车,例如胶济250公里动车组是四动四拖,动产是2、4、5、7号车,武广线300公里动车组是六动两拖,动车是2~7好车,1、8号车是车头都没有动力,只是车辆的控制装置在车头上。

网友L:
除了地铁  我还没见过火车轨道上有电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它头上那一条,那不是高压输电线,行业内叫“接触网”,是向机车供电的。
准确地说,铁道线路上设立电力线是具有上万伏特的高压交流电,而高速动车组是通过在车辆顶板设置可以升降的受电装置(学名叫受电弓)接触电网获得车辆驱动的电力,当然受电弓接受交流电以后,通过逆变装置将电力转换为低压高电流的直流电,用来驱动车辆运行的电机和车辆其它设施用电。而将铁轨作为负极使用,由于变为了低电压,因此车辆和铁路环境是安全的。
要说明的事,电力并不是接入车头,而且高铁的车头是没有动力的,高铁的车厢有动力装置的叫动产,没有动力装置的叫拖车,例如胶济250公里动车组是四动四拖,动产是2、4、5、7号车,武广线300公里动车组是六动两拖,动车是2~7好车,1、8号车是车头都没有动力,只是车辆的控制装置在车头上。
受教了

网友N:
铁轨旁应该是钢筋

网友K:
回复 网友M: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O:
别把动车看成高大上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高压变频器加电机,只不过安全高一点,控制连锁信号多一点。哈哈哈

网友P:
下次坐也观察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它头上那一条,那不是高压输电线,行业内叫“接触网”,是向机车供电的。
准确地说,铁道线路上设立电力线是具有上万伏特的高压交流电,而高速动车组是通过在车辆顶板设置可以升降的受电装置(学名叫受电弓)接触电网获得车辆驱动的电力,当然受电弓接受交流电以后,通过逆变装置将电力转换为低压高电流的直流电,用来驱动车辆运行的电机和车辆其它设施用电。而将铁轨作为负极使用,由于变为了低电压,因此车辆和铁路环境是安全的。
要说明的事,电力并不是接入车头,而且高铁的车头是没有动力的,高铁的车厢有动力装置的叫动产,没有动力装置的叫拖车,例如胶济250公里动车组是四动四拖,动产是2、4、5、7号车,武广线300公里动车组是六动两拖,动车是2~7好车,1、8号车是车头都没有动力,只是车辆的控制装置在车头上。
学习了。

网友Q:
楼主你从哪里坐到那里?多少钱?

网友R:
你的好奇心大可赞赏,在动车上进行技术改造不亚于运载火箭,安全是第一。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它头上那一条,那不是高压输电线,行业内叫“接触网”,是向机车供电的。
准确地说,铁道线路上设立电力线是具有上万伏特的高压交流电,而高速动车组是通过在车辆顶板设置可以升降的受电装置(学名叫受电弓)接触电网获得车辆驱动的电力,当然受电弓接受交流电以后,通过逆变装置将电力转换为低压高电流的直流电,用来驱动车辆运行的电机和车辆其它设施用电。而将铁轨作为负极使用,由于变为了低电压,因此车辆和铁路环境是安全的。
要说明的事,电力并不是接入车头,而且高铁的车头是没有动力的,高铁的车厢有动力装置的叫动产,没有动力装置的叫拖车,例如胶济250公里动车组是四动四拖,动产是2、4、5、7号车,武广线300公里动车组是六动两拖,动车是2~7好车,1、8号车是车头都没有动力,只是车辆的控制装置在车头上。
高手,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T:
那车头是交流电机吗?还是变频器控制速度的?

网友U:
顶一个!期待更多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绝对高尚大的啊,还不知道动车有这么多知识呢
怪不得看见火车上,有些车厢会有密密麻麻的控制仪表呢

网友V:
这个要有一定的电力牵引知识吧,看过交通大学的电气课程,好多都是专门讲这方面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力机车,列车供电都是架空线路供电,列车顶上拽着电线与架空线接触,跑到哪里拽到哪里。
另外铁轨之间是必须留有间隙的,也就是铁轨都是一段一段组装起来的,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
至于铁轨里面的线路,铁轨是不应该能够存在线路,楼主是不是看错了,列车行走那么快,把固定钢筋看成电缆了?
摩擦生电,也要看是什么材料之间摩擦呀,是不是衣服穿多了看到火花,就以为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能摩擦生电?
铁轨间没有缝隙的,高铁的铁轨每500米一根,一般情况由于热胀冷缩要留缝隙,但是这是高铁,连接处用的热缩冷胀的材料,与铁轨相互抵消,安全系数高的很。

网友X:
感觉我落伍了,还没坐过动车啊!哎!更不知道楼主说的那个东东!

网友Y:
16#楼说的好!

网友Z:
不是电缆吧,是的话早被偷了!

网友AA:
动力是直流马达 ,直流控制器。直流马达有较好的低俗耐堵转 换张力控制还有低速大扭矩特性,适合频繁启停。动车烧电的 光靠上面一根线的话那是开路,悬空了 所以铁轨上你看到了电线 这个我也看到过。

网友AB:
回复 网友K:
地铁就是一个轨道有电一个轨道没有电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AB:
地铁不知道,不好意思.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它头上那一条,那不是高压输电线,行业内叫“接触网”,是向机车供电的。
准确地说,铁道线路上设立电力线是具有上万伏特的高压交流电,而高速动车组是通过在车辆顶板设置可以升降的受电装置(学名叫受电弓)接触电网获得车辆驱动的电力,当然受电弓接受交流电以后,通过逆变装置将电力转换为低压高电流的直流电,用来驱动车辆运行的电机和车辆其它设施用电。而将铁轨作为负极使用,由于变为了低电压,因此车辆和铁路环境是安全的。
要说明的事,电力并不是接入车头,而且高铁的车头是没有动力的,高铁的车厢有动力装置的叫动产,没有动力装置的叫拖车,例如胶济250公里动车组是四动四拖,动产是2、4、5、7号车,武广线300公里动车组是六动两拖,动车是2~7好车,1、8号车是车头都没有动力,只是车辆的控制装置在车头上。
业内人士!涨姿势了。

网友AD:
好久没有坐动车了

网友AE:
据说雷电的能量很大,楼主如果能想办法开发利用,你比马云会更富有。

网友AF:
要是铺设这么长的电缆只为烧水,也太不划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