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反转电路该怎么装?设计院的图纸看不明白

楼主(2014-11-20):
应该是要接3个手柄按钮出来,用手柄按钮控制正反停。但是这个左边的两个>号的按钮是干吗用的?是装在箱体上的自锁按钮吗?还有那个事故开关,有个虚线框,也是外接到在手柄上的?
搞不明白,是砂石机胶带小车上用的。
有谁不能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左边的两个>号的旋钮是启动,
急停止按钮同一个。

网友B:
虚框是限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底下铅笔写的字,接三个移动按钮,是怎么接?我想应该是没有限位开关吧,打虚线的是不是接移动按钮的

网友C:
你好,你能再给我传一次组态王6.55的软件么,你之前传的没了。谢谢啊。552918369@qq.com

网友D:
看看行车手柄怎么接线的。

网友E:
虚线框内的如不是限位那就是按钮互锁,按钮使用的是一组常开和一组常闭的。

网友F:
左面部分是转换开关吗?

网友G:
7楼的有道理。但是从虚线框看得话,应该是限位或者急停。从安全考虑应该做成点动自锁再加个停止按钮好些。用转换开关的话,事故开关按下去才停,复位就开起来了。

网友H:
左面的应该是三位转换开关,正转-停止-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