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如题
单片机读取一个32位的16进制数,符合IEEE754国际标准的四字节形式,我要想把它转换为10进制并放大100倍后,在数码管上显示!请问怎么操作?
比如我单片机读过来的数据是16进制:43FA0000,换算后实际是10进制浮点数500.00,我想放大100倍后用于在数码管显示,浮点数这块如何处理呢?
大师能给一个参考程序吗,尤其是浮点数处理这块!

网友A:
按照你需要的精度可以把float 或者 double的浮点数乘以一个倍数如100 转换u32或者s32 变成了整数   方面处理 送去显示 至于16进制与10进制转换是显示部分需要考虑的 16进制转10的C语言程序很多 例如12864屏幕小数部分可以加小数点   IEEE-754格式标准底数只有23位精度

网友B:
问题不是很清楚嘛,你是数据格式不好转换,还是说带有小数无法再数码管上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需要的精度可以把float 或者 double的浮点数乘以一个倍数如100 转换u32或者s32 变成了整数   方面处理 送去显示 至于16进制与10进制转换是显示部分需要考虑的 16进制转10的C语言程序很多 例如12864屏幕小数部分可以加小数点   IEEE-754格式标准底数只有23位精度
有程序否?

网友C:
U8 buf[4] = {0x43,0xFA,0x00,0x00};

FP32 *p;

p = (FP32*)buf; //  通常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p = *p * 100; // 这样做不好,但只是为了理解
LED0 = (S32)(*p)%10;
LED1 = (S32)(*p)/10%10;
LED2 = (S32)(*p)/100%10;
LED3 = (S32)(*p)/10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U8 buf[4] = {0x43,0xFA,0x00,0x00};

FP32 *p;

p = (FP32*)buf; //  通常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p = *p * 100; // 这样做不好,但只是为了理解
LED0 = (S32)(*p)%10;
LED1 = (S32)(*p)/10%10;
LED2 = (S32)(*p)/100%10;
LED3 = (S32)(*p)/1000%10;

FP32这是 浮点数的定义吗?
S32是32位整数的定义吗?

网友C:
是的,FP32指浮点32位,S32指32位整形数。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大小端不同的时候,需要把顺序调整好,如:
buf[0]的数放在buf[3]的位置,
buf[1]的数放在buf[2]的位置,
,,,
即倒过来,或者不同的单片机或编译器而异。
整理一下,这样可能会好理解:
U8 buf[4] = {0x43,0xFA,0x00,0x00};
FP32 *p;
FP32 f;
S32 n;

p = (FP32*)buf; //  通常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f = *p;

f = f*100;

n = (S32)f;
LED0 = n%10;
LED1 = n/10%10;
LED2 = n/100%10;
LED3 = n/10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FP32指浮点32位,S32指32位整形数。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大小端不同的时候,需要把顺序调整好,如:
buf[0]的数放在buf[3]的位置,
buf[1]的数放在buf[2]的位置,
,,,
即倒过来,或者不同的单片机或编译器而异。
整理一下,这样可能会好理解:
U8 buf[4] = {0x43,0xFA,0x00,0x00};
FP32 *p;
FP32 f;
S32 n;

p = (FP32*)buf; //  通常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f = *p;

f = f*100;

n = (S32)f;
LED0 = n%10;
LED1 = n/10%10;
LED2 = n/100%10;
LED3 = n/1000%10;
谢了!

网友D(2015-02-09):
最好用sprintf()函数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sprintf()函数是正解
我需要在数码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