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怎么用函数发生器和示波器校变频器驱动电路,应该怎么接线啊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的吧?

网友B:
函数发生器接驱动电路的输入,作为驱动的已知信号,示波器接驱动电路的输出,看波形是否与输入成为一个对应的关系。然后通过调整驱动电路的参数,达到预定目标。这就是静态的标定与调试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函数发生器和示波器校变频器驱动电路,应该怎么接线啊
函数发生器输出高频10K-100K矩形脉冲信号接驱动电路输入端,示波器接变频器igbt的G和S之间测波形。
注:主回路不能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驱动板和IGBT模块在一起的,上电校驱动电路时,主电也加上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在不拆IGBT模块的情况下,校驱动电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3楼回复已经提示你了呀。可以参考。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可调直流稳压源单独供电。

网友E:
谢谢,解开了我许久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