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车间皮带电机始终运行在3HZ左右,电机电流高,变频器是施耐德ATV31系列的,变频器老故障提示过流报警停机,有什么参数可以降低电流呢,让变频器别报警了,但是电机还必须在低频下运行。

如何解决低频电流高的问题, 三菱的变频器我试着修改转矩提示参数,电流就降下来了,但是施耐德的我修改转矩参数,怎么就不好使呢,输出电流没有变化。

网友A:
始终在3Hz运行,那也太低了吗,难道是电机直接驱动滚筒,不加减速机吗?

我也想了解变频器低频运行容易出现爬行、过电流等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电流大小是负载决定的,不是参数设置决定的。负载大,电流就大。这个没办法的。但是如果是矢量控制模式,可以通过改变激磁电流来优化低速转矩电流。不知道楼主的控制是什么方式?V/F?还是矢量?

网友C:
  新机器吗?

网友D:
为什么要用那么低的频率啊?为啥不把速比弄大一点

网友D:
ATV31系列本来就是定位在轻载的

网友E:
有毕要用这么低??

网友F:
3HZ也太低了啊  没这么低用过啊

网友G:
要不搞个减速器啊

网友C:
    如果是新机器,系统设计有问题,这样低的运行频率不妥当。

网友H:
这么低的还真没有见过,我们这最低是10Hz.

网友F:
3HZ不知道会不会动啊

楼主:
原先设计的问题,导致的现在的后果,减速机领导是不打算换了,说浪费钱,让调变频器,虽然知道这事不太靠谱,这不问问大家,从变频器方面能不能解决这个低频电流高的问题。变频器是ATV31系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先设计的问题,导致的现在的后果,减速机领导是不打算换了,说浪费钱,让调变频器,虽然知道这事不太靠谱,这不问问大家,从变频器方面能不能解决这个低频电流高的问题。变频器是ATV31系列
建议看看2楼意见,调整V/F曲线,如果不行就只有加减速机了。

网友J:
今天客户问我1400转的电机用变频器降速为70转,用变频器调速,公司里没有矢量的变频器,用通用的力矩应该不够,就没卖给客户。非得纯正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么低的频率,就算矢量控制转矩输出能满足且不过流,但是变频器低频运行不稳定、脉动、电机发热大等是不可避免的。估计3Hz这么低的频率没人用过,起码也在10Hz左右吧。

网友J:
今天我测试了几个变频器都是mini系列的小体积的机器,发现3hz力矩都差不多,都能用手把住,3.5hz的力矩就用手的使劲才能把住。4hz捏不住了。分别是优利康 易能 和伟创 3hz内不做转矩提升基本都能捏住。矢量的没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