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三菱QD77 READY signal(X0)无信号  接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这个信号是通过模块通过基板给CPU的信号
如果你外部的接线没问题,上电后,用程序输出Y0和Y1信号后,X0信号就会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只编JOG的程序时候,程序里要不要设置私服系列和SSCNET 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只编JOG的程序时候,程序里要不要设置私服系列和SSCNET 的参数??
要设置的,这些参数写进去,伺服驱动器要显示正常状态 d01 d02 d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