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热棒380V两线是如何接的?

楼主(2014-11-20):
已知有6根图片上的电热棒,功率为1KW一根 ,电压380V ,两线
请问大神,6根电热棒应该怎么接线,可以把6根并联起来吗 ?
另外一个问题是 可以用接触器控制吗?

网友A:
星型或三角型接法.

网友B:
可以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C:
放心接,注意三相平衡的用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角型接法可以用接触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像电机那样的接法吗

网友E:
用SCR控制会好一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像电机那样的接法吗
三相电源,就这样的平衡接法。

网友F:
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G:
三角形接法,注意每相的功率,可以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H:
就是这么接即可。多简单呀。

网友I:
这个建议还是用接触器
注意平衡

网友J:
10楼的朋友的图很直观,照图接就可以,接的时候注意三相平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0楼的朋友的图很直观,照图接就可以,接的时候注意三相平衡.

网友L:
星型接法也可以的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星型接法也可以的啊。
功率达不到。

网友A:
楼主这是模温机方面的应用吗?

网友N:
同意1楼说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么接即可。多简单呀。
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P:
我们公司的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Q:
怎么接要看配电柜给你预留的电源接口,这个就是一个纯电阻,不用什么对称平衡之类的,只要预留的电源负载适合即可。

网友R:
三角形接法适用于380V电热管,星形接法适用于220v电热管,功率大小使用以其实用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么接即可。多简单呀。
就是这样!

网友T:
看好电热管的电压等级如果是220v的就结成星型,如果是380v的就接成三角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 很直观的图

网友U:
星形接法也很简单了

网友V:
三角形接法,每相2根,用接触器控制好些。

网友A:
   三角型接法可达到最大功率,星型接法也可,寿命可能会更长些。

网友W:
三角形接法是380V的,如果发热管时220V的,就接成星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