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搞好。

楼主(2014-11-20):
遇到麻烦事了!
这个屏经常显示不正常,而且断电源后很难才能启动起来。
想换个新屏,但这却不是简单的事情。我想途径只有3条.
  1、要是换同样的屏,就最简单:上载下载就是了。
  2、换另外一种牌子的屏,上载此触摸屏的画面,抄下各开关、寄存器地址,把画面做出,然后填写地址就是了。
  3、换另外一种牌子的屏,上载PLC的程序,机器运行的流程,读透程序的的含义,然后写出画面。
  上述3个方法中,最艰难的应该是最后一个了。你们说是吗?于是,我就从这个屏的型号“GD17-BST1A-C0”入手查找。
泡了一天的电脑,才发现这个屏原来叫“屏通”,原名叫“斯美特”,好不容易下到了软件,但这软件却又要序列号才能安装!序列号无从找!
  后来听说这个斯美特,是以仿照海泰克起家的,之后海泰克推了ADP6不在与ADP3兼容后,斯美特就出来搞触控大师了,当时研发的基本是从海泰克挖过来的。GD17是仿照海泰克的PWS1711的,所以要用ADP3软件然后选择PWS1711.
  终于找到了ADP3的软件,这时却发现没有下载线,无法上载画面。连万能的淘宝也没发现有这线。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算我找了下载线,万一这个屏设置了密码呢?这么冷门的屏,会有破解软件吗?
   无奈之下,看来只好老老实实看PLC的程序吧!
还好,是三菱FX1S-14MT-001,心中窃喜。这么小的PLC,应该程序好明白。
打开程序心头却是一凉,我这刚接触三菱PLC才两个月的菜鸟的头马上变大了。
   机器制造厂家已经关门大吉了。
   哪位师傅知道哪里有这下载线卖呀?
   PLC设了密码,相信触摸屏也是设了密码。

三菱PLC程序云端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disk/home
(不太会用着百度云,我想应该这就可以下载吧。)

网友A:
楼主你那三菱PLC程序在哪啊?这PLC加密也容易解啊。屏的电源有问题了。有几个画面呢?屏读出来的可能不能编辑的哦。

网友B:
这屏的下载线就是232接口线,用COM1,好像是,你可以自己焊一条试试。

网友C:
找二手的就行了
读出 写入就行了
最简单

网友D:
启动不起来,是不是电源输入有问题,比如屏里面的电源线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拆卸检查一下,一般电源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假如里面的电源带电源变化模块,那么这个模块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打那个手机试试呢

网友C:
线我这里都有
实在找不到找我。
平时做好备份等工作

网友F:
呵呵;电缆与PWS1711的通用的;
貌似GD17压迫这款系统菜单里根本没有上载选项;
你可以把后面的DIP7开关位置改下,然后开机进入系统菜单;

网友F:
PWS1711是有上载功能的;
记得GD17把这个功能取消了;
你进入系统菜单,看下,如果没有Upload AP/PGM一项,就判死刑了;

网友F:
GD17没上载功能的话,除非你能找到厂家索要到源程序,否则直接放弃吧;

网友A:
买个旧的,换板子。

网友G:
看看我这个!
这是正面:

网友H:
楼上这个不错。

网友I:
  买一个同型号的屏吧  ,说来会省事的

网友J:
重做,改机器最简单的事了,不要吊死在一颗树上

网友K:
老老实实读程序吧,这蛋疼的事

网友L:
你说这个屏是屏通的,我知道的,他是台湾的品牌,以前是意大利Uniop人机界面的总代理的, 后来自己边代理边研发自己的产品, 后来被国外的人发现了, 就撤了他们的总代理。不过现在好像上海有间公司就是屏通的总代理, 你可以直接和他们的技术聊聊,要是他们把触摸屏设置了密码, 你读不出来的话, 那可能是定制机型来的, 那就很麻烦呢,你只能去找设备供应商来解决的,最后你说的编程数据线很好弄的,要么自己去做一根,要么就去电子市场大把的。哈哈

网友M:
这个屏应该是232和485接口都带的,下载线自己焊根交叉线就可以,好像不支持上传

网友N:
可以外面找人修下板子。

网友O:
换个屏 自己写程序吧!  锻炼下自己的能力!

网友F:
没有上载功能买来也没用的;重新编写的话没必要还用这种型号了;

网友C:
不是很复杂,自己做触摸屏程序就行了

网友P:
老掉牙的硬件了,就像老人一样,再怎么高超的医术医治,身子骨已经不行了。
叫老板购买新硬件回来自己尝试更换,换下来的硬件自己尝试维修,修的好的话是自己的。
程序不是能不能做出来的问题,是敢不敢做的问题。

网友Q:
是个麻烦的事情呀。
启动困难时是屏没有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