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大神来帮忙啊

楼主(2014-11-20):
现在遇到个难题,如图所示,控制一个步进电机,高速进给到1点,然后工进到2点,最后高速返回到3点。求大神给写段程序啊。

楼主:
1.2.3点是3个行程开关

楼主:
在1的那个位置需要做个降速

网友A:
定位过程中要改变速度,如果用FX的主机控制,那可以用可变速脉冲指令。

网友B:
哇,这个不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写啊,我头都大了

网友C:
信息要齐全,比如用什么控制步进,是Q系列,还是FX系列(FX系列是基本单元还是定位模块)。

网友D:
分三段程序写行吗?

网友E:
这个可以再运行当中改变速度,欧姆龙CP1E可以实现,就三步即可实现

网友F:
楼主要给自己信心和勇气。

网友G:
楼主试着写程序了没有呢?好像没说用的是哪款PLC啊?

网友H:
分三步写  plsy 运行中频率不能修改的

网友I(2015-12-04):
使用PLSV可变速脉冲指令应该就可以了吧
X0 set m0
X1 set m1
X2 set m2

M0  out t0 k5
M1  out t1 k5
M2  out t2 k5

t0    plsv d0 y000 y003
t1    plsv d1 y000 y003
t2    plsv d2 y000 y003
简单写一个,可能并不完整,不过应该差不了多少,提供您参考
正反转只需针对寄存器给上正负号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画的图,小弟在某教学上看过,想必楼主需要多多思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