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800RMIO板设置

楼主(2014-11-20):
ABB800RMIO-11C怎样设置电源电压,我的ABB800变频器RMIO板坏了,买了一块新版,可电源电压参数改不了,我的供电是1140v的,用ABB调试工具可以调吗

网友A:
你的不是原装的ABB变频器吧?

楼主:
是青岛天讯改装的变频器

网友B:
对比原来那个板看看是不是少了降压电阻什么的,猜的哈

网友C:
硬件应该改了,软件和硬件配起来,软件就不用改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它改的ABB,1140V是当380V来处理的,电压除3,功率除3,电流不变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