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驱动板单独上电变压器次级电压,是正常电压的3倍???24V变成了72V,正负15伏变成了45V,5V靠着LM2576降压稳压器还算正常为6V左右。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检查返馈光耦和431看是否有不良现象…还有光耦和432的周边元件…

网友B:
驱动板上的电容都爆掉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的电容都爆掉了吧
楼主检查下。

网友D:
这下麻烦了,电源稳压回路故障,光耦,模块估计也都要报废,后果很严重!一般我也是不测稳压回路就直接点动一下电源提前把表架在24V上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源芯片用的UC2844,其2脚电压采样与5脚GND是直通的?小弟才疏学浅,不清楚电源是怎么工作的。电源小板上的光耦其中一个输入端接的LM385的1脚。24V电容爆了一次没敢再装,换了个变压器后驱动电容又爆了一次,现在霍尔两端的正负15电源变成了一百多伏。没敢再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拆完电压也还是那么高。爆了几次,不敢再弄了,师父说我怕死,修什么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kw的没有看到有431,倒是有个358和一个3脚的贴片管子看不清型号

楼主:
爆了3次 没敢再弄了,小心脏受不了 了。。。

网友E:
爆一次就已经怕了,小心点,用20-30v低压来搞

网友B:
回复 楼主:
稳压反馈没了,电路变开环了,有直流稳压源的话给反馈单独上电吧。查到底反馈哪里坏了。自己搞不定就外修吧。

网友F:
还是要学学变频器理论的呀!分析能力很重要的。

网友C:
同意十一楼的观点。

网友G:
爱默生的变频器设计就是难搞!修过两次,,第一次拆机都花了我斤一个小时!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哈哈,“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