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塔冲床上凸轮的这四个光电开关都代表什么

楼主(2014-11-20):
转塔冲床上凸轮的这四个光电开关都代表什么,他们的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A:
是不是类似于电子凸轮的作用,输出角度信号的呢?当然,还想高手解答,我只是猜测

网友B:
靠着几个开关的通断组合判断转轴的角度吧

网友C:
那玩意不能乱动,动乱了你就哭吧。
不过要是你把机械动作和行程研究透了,熟悉了,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着几个开关的通断组合判断转轴的角度吧
说的没错,但是具体怎么动,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不能乱动,动乱了你就哭吧。
不过要是你把机械动作和行程研究透了,熟悉了,可以尝试。
不动的话不行,因为机器不动了

网友D:
这玩意原厂调好的最好别动,机器不动可能有其他故障,可以查下这几个光电开关是不是好的。可用铁片遮挡试试。这玩意有些控制角度,有些控制通断,具体看设备。
我调过控制气阀通断,对整个系统没了解动了一下,那是相当惨,一个凸轮花了一天。悲惨

网友E:
没有说明书的话,楼主可以在机床工作的时候仔细观察下动作与开关的关系。机床整体及电柜的照片不来几张吗?

网友F:
控制角度的行程开关。

网友G:
可能是,单次,光电,高速,低速,的凸轮信号

网友H:
估计两个是定位,两个是快慢速的。

网友I:
这类开关是定点停止  计数  安全一行程用的吧  楼主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J:
应该是算角度的

网友K:
这个没说明书吗??

网友L:
对设备不了解时   先理解设备怎么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原厂调好的最好别动,机器不动可能有其他故障,可以查下这几个光电开关是不是好的。可用铁片遮挡试试。这玩意有些控制角度,有些控制通断,具体看设备。
我调过控制气阀通断,对整个系统没了解动了一下,那是相当惨,一个凸轮花了一天。悲惨
床子不动就是因为它,厂家调了几次,也是用不了多久,于是自己也开始调。
可是总调,床子依旧偶尔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没说明书吗??
说明书上啥也没写

网友M:
就是控制单次回程,防止再行程的凸轮开关。

网友N:
你检查开关的通断能行吗,现在的冲床应该有PLC的,看一下输入就行,接近开关没坏就是其他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检查开关的通断能行吗,现在的冲床应该有PLC的,看一下输入就行,接近开关没坏就是其他的故障。
plc也没有图,就是凸轮转的不是360°造成的

网友O:
检测角度

网友N:
回复 楼主:
故障修复了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