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一台变频器报OC(过流)故障,查故障时的频率下故障时的电流要是比正常运行同等频率下的电流高出很多的话,是不是可以排除OC来自驱动?

网友A:
不可以排除,如果驱动电路有故障也能引起OC故障,要仔细检查一下变频的霍尔是不是有问题,测一下变频运行时的实际电流是多少,实在不行就让我给你修修,电话15998712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