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按下起动按钮,电机1运转,5秒后,电机2运转2秒,停止3秒后,电机2运转,如此起停循环。

网友A:
看不懂楼主意思??

楼主:
要求设计一下Plc梯形图,谢谢!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启动X0停止X1,电机1为Y1,电机二为Y2
首先X0常开并Y1常开再串X1常闭,驱动Y1
然后Y1常开串M0常闭再接定时器T1为5S,当T1时间到后置位M0,
再用M0外接两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打字比较麻烦,编程软件还没有学会,就说这些啦
另外按下X1时要用程序对M0复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提示

网友C:
估计是老师出的题,一般普通电机这样启动能坚持多久。

网友D:
    理论题目,不考虑实用性.

网友E:
估计到时侯都不会接电机试验的。

网友F:
只要PLC梯形图,估计是只要控制原理,不针对具体型号的电动机;
楼主则可试编一下程序。

网友G:
我也考虑电机问题呵呵。

网友H:
学生题目啊

网友I:
嘿嘿。。。
问题的关键不是计时器延时,而是电机的运转状态怎样检测。
假如第一个电机送电后不启动,各种原因。
那么第二个电机还是按照原程序进行么?

网友J:
按下起动按钮,电机1运转,5秒后,电机2运转2秒,停止3秒后,电机2运转,如此起停循环。

电机2运转怎么循环?应该是电机1吧

网友K:
PLC控制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K:
估计就是一个纯理论的设置电路图。

网友L:
这是用三菱的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