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我有一台设备,环境温度太热,4KW的电机,变频器老跳,后来深圳有个变频器说,五金外壳散热好,我购了一台,就是好了,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A:
塑料壳里面也是铝散热块加风扇。

网友B:
N年的设备了吧,风扇都不检查一下?听商家的,直接卖新的,为销量做贡献呀,多好,不缺钱。

网友C:
呵呵;目前小功率的一般都是塑料外壳,包括进口的品牌;
功率大了塑料模具开的成本太高,才用铁壳的;
变频器内部都有铝壳散热底座及风扇;
不是靠外壳来散热的,因为主要的热源来自于模块,上面的CPU控制板产生的热量可以忽略不计;
有机会你拆个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主被销售商忽悠了吧。

网友E:
销售的厉害 啊

网友F:
肯定金属的好,金属可以向外导热

网友G:
不是塑料外壳的问题,风道好不好呀

网友H:
     4KW?不大,估计还是散热风机/风路的问题。

网友I:
销售的牛啊。

网友J:
小的好像多是塑料壳的啊

网友K:
安全是第一位,金属外壳的绝缘、感应电都是一个安全隐患。

网友L:
金属外壳散热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塑壳的发热严重,不能说是塑壳本身的问题,而是内部的冷却能力低,加大环境空气的流动就行了,比如,外部再加一个排风扇。

网友M:
说不定就是风扇问题,清洁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N:
金属外壳肯定比塑料外壳散热好

网友O:
现在找个4kw 的铁壳的可能还真不好找吧,我最近是没发现谁家4kw用铁壳的,以前森兰1.5kw的也是铁壳的。体积大,初期做的时候用的大家伙。

网友P:
销售好厉害呀,

网友Q:
说不得!看散热风扇…实际效果…

网友R:
这个应该只和散热器,风道设计,风机有关,至于五金壳,基本不考虑

网友S:
一定是金属的散热好了!

网友T(2014-12-24):
不用想,五金跟塑料外壳比,肯定是五金散热好的,当然整体散热效果怎么样,还要看变频器里面的通风系统!

网友U:
这尼玛那里的销售,太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