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刚上手eplan,在画图时出现关于坐标的问题,比如:x 20,y 20,它不出现在左下角处,而是出现在左上角处;百度查了查,找到一个回答:{ "电气工程"坐标的基点是在图框左上角;编辑图框或表格时,"图形"坐标的基点在左下角。},试了试,好像也不对。图片中的移动基点与否也没有反应,求指点

网友A(2015-12-19):
EPLAN因为要设计不同的图纸,比如电气图、机械图、气动液压图、仪器仪表图,但是这些学科又有差异。因此针对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坐标系。总体分为图形坐标和逻辑相对坐标。
其中,电气图坐标原点在绘图区左上角,其它的图坐标原点在左下角,跟图纸类型的扫描方向(或处理方向)有关。

状态栏显示的坐标有时候是X、Y,表示是绝对坐标,以左下角为原点;有时候是RX、RY,表示逻辑相对坐标(要看它是图纸是电气图还是气路液压图,原点在左上或左下角)。

绝对坐标也叫图形坐标,跟CAD坐标一样。逻辑相对坐标的1,比如RX=1,不是代表1mm,而是代表一个栅格 。如果栅格=1mm,那么RX对应1mm;如果栅格=4mm,那么RX就对应4mm。

在EPLAN中,坐标极少使用,它是设计方法跟CAD完全不同。EPLAN用户很少去关注坐标值是多少,用不到!

网友B:
EPLAN画图不如用CAD画好导入,如果真要在EPLAN画图,只需对准栅格即可快速绘制,栅格尺寸可设置

网友C:
为什么要纠结 坐标这个问题,Eplan绘图开启栅格,快速绘图时候对齐栅格就可以了。栅格的默认尺寸有A:1mm B:2mm C:4mm  D:8mm E:16mm  并且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