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谁能给个伺服控制器的实物接线图给我了,看原理图有点抽象,一直不知道怎么接线的,最好附点解释,在此感谢了。

网友A:
什么叫实物接线图、???????

网友B:
看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啊    最简单的就是   使能  然后ab相脉冲就可以了  三根线而已

网友B:
o  外加2个公共端

网友C:
手册上都有接线图的,差分的集电极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