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体验的还有一个2pt的模块,电缆直接连上后,需要硬件组态吗?还是想200那样在地址里区分模块?

楼主:
看样子需要组态,连上后err灯闪烁。

楼主:
哈哈,第一个hellowirld程序来了,下载完成,实验了下,好使,嘻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验的还有一个2pt的模块,电缆直接连上后,需要硬件组态吗?还是想200那样在地址里区分模块?
需要在系统块中配置一下,否则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验的还有一个2pt的模块,电缆直接连上后,需要硬件组态吗?还是想200那样在地址里区分模块?
需要在系统块中配置一下,否则会报错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工程管理器”--“系统块”--“特殊模块配置”
选择IVC1-2PT,双击右边的设置
选择热电偶类型,设置一下存储数据的D元件地址,这个D元件里就是对应的温度数据了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看模块的速查了。第一个程序就是在模块连接下好使的。不过只需要设置温度当前值这个倒是比较简单。好像是温度和当前值是十分之一的关系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读回来的温度,单位是0.1度,因此,看起来就是10倍的关系,比如实际温度是12.3读,读出来的数据就是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回来的温度,单位是0.1度,因此,看起来就是10倍的关系,比如实际温度是12.3读,读出来的数据就是123
这个d数据区用的应该是字吧?16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回来的温度,单位是0.1度,因此,看起来就是10倍的关系,比如实际温度是12.3读,读出来的数据就是123
这个d数据区用的应该是字吧?16位的?
对,是字,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