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步进电机驱动与PLC配置

楼主(2014-11-21):
现公司有一台德国设备,有2台步进电机调整部件高度,
经检查有2个227 驱动器,但是没有发现定位模块F 354,2个FM35O计数模块,另从驱动器脉冲接线端线至下面白色装置上,白色装置没有标示,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
另谁可以分享下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手册吗?多谢

网友A:
FM350-1用于计数,不能驱动步进电机。
又赚了一分,Yeah~~~~

网友B:
没有步进驱动器?有点不明白···

网友C:
灰尘好大啊。

网友D:
有io控制的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叫有IO控制的驱动器呢

网友E:
是不是靠反馈来控制步进电机启停的,PLC不直接给驱动器发脉冲

网友F:
白的东西什么标签都没有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是给一个启动信号,电机就转,取消就停,控制脉冲数的拨码开关改成了控制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详细点吗,不是很理解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是用一个普通的输出点来控制,给信号就转,没信号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