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构思

楼主(2014-11-21):
做一台设备,十几个工序,按流程来用SFC。现在想每一工序的执行顺序都能任意设置,执行的次数也能任意设置。
初步想法是在触摸屏上按照想要的工序流程设置每一步的序号,程序里用子程序顺序调用每个工序对应的子程序。不知道这个能否实现。PLC为FX1N,触摸屏是MCGS。

网友A:
要配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方试过,可能是我水平不够,写出来效果不太好,每一步不能任意顺序

网友B:
这个不难

网友C:
讲的信息不全面,不知道什么工序,什么顺序,要考虑到很多安全性的东西。

楼主:
例如某个产品规格有十几个步骤。这些工艺步骤可以自己任意排序,然后让PLC执行

网友D:
使用仿STL的形式加上数据寄存器来判断能够实现的

网友E:
和我以前单位的滚揉机,搅拌机什么的类似。我们那设备是7个步骤任意选择,这7个步骤任意定义过程。

网友F:
   不用配方也可以做到。2000年的时候做过一套烘房系统,PLC+配触摸屏,多种工步任意选择,顺序也可任意,工步可多可少,工步可重复加入。

网友G:
先搞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配方也可以做到。2000年的时候做过一套烘房系统,PLC+配触摸屏,多种工步任意选择,顺序也可任意,工步可多可少,工步可重复加入。
兄弟能否介绍一下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配方也可以做到。2000年的时候做过一套烘房系统,PLC+配触摸屏,多种工步任意选择,顺序也可任意,工步可多可少,工步可重复加入。
兄弟能否介绍一下思路
   不懂SFC。那时候就用普通的梯形图程序来做。

网友H:
楼主的工程看来有点复杂,你自己先把思路说出来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任意步骤排序,准确执行。就是如果要重复已编号的工序存在问题

网友I:
用批量传送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