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0N-3A模块的紧急求助!!!

楼主(2014-11-21):
上面是试验部分的程序,我将125写入到输出模块,让它输出5V电压,然后把这电压送到2#输入通道!
按理说,输入通道接到5V电压后D0应该显示125!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我输入多少电压给它,都显示255(满量程),并且我在调节AD OFFSET 和AD GAIN这两个电位器时,D0也是显示255,没有任何变化!
求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前面的主机是什么型号?
输出一路电压先测量一下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机是FX1N40MT,电压输出正常,能一一对应!

网友A:
K2改成K1,接到第一路输入试一下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K1改成K2的。。。2路都这样。。。。

网友A:
呵呵;D0如果连触摸屏的话可能会占用,D0改成D100试下;再不行了使用FROM/TO指令编写;不用RD3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把K1改成K2的。。。2路都这样。。。。
两路都一样的话,你需要考虑调整增益了。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FX0N-3A的用户手册,其中第7章节会告诉你如何调节,从最小值调到最大值需要转大约18圈……

网友A:
你D200的数据从哪来的?
外接人机界面的话D0被占用了吧;D0换D100先试下;

网友A:
送佛送到西;
手上刚好FX1N-40MT FX0N-3A现成的;

网友A:
同样,接入到第二路输入也毫无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节的话,无论我怎么拧,数值应该会变化的,可是我的不会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辛苦!不过,我按照你的程序写进去试了下,还是这样子,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A:
呵呵;不是使用问题的话,你的FX0N-3A是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楼主:
恩,这货是我二手买来的,2个月前的事了吧,当初没验证过,今天拿出来试验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另外,校准是不是给它一个0V和10V电压,然后分别调节AD OFFSET和AD GAIN电位器至0和250?对吗?

网友C:
估计是坏的

网友D:
二手货啊,那还真有可能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货是我二手买来的,2个月前的事了吧,当初没验证过,今天拿出来试验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另外,校准是不是给它一个0V和10V电压,然后分别调节AD OFFSET和AD GAIN电位器至0和250?对吗?
输出给定值:250,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是10V,然后把输出电压接到输入里,监控对应的输入转换值,如果你输入也要0~10V,那么就把这个值调到250上下;

楼主:
嗯,那基本判断是模块坏了。。。否则,即使不调整增益,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是它不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好修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大哥。福利一个给我玩啊?DA 模块

网友A:
呵呵;你*宝上淘的,卖的人也许根本不懂这个,好坏他也不知道;
你买的也不知道,刚好配对;

网友F:
还没见过RD3A指令呢,干吗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还没见过RD3A指令呢,干吗用的?
FX0N-3A用在FX1N上时的专用指令,读取对应的A/D转换值;

网友G(2015-12-29):
我按照上面的校准程序调节输出电流和电压时,只有电压能调到偏置值。但电流怎么调都是没有改变,请问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G:
主机是FX2N(C),模块也是FX0N-3A。是不是我不能用TO指令来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