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现在我运用wincc连接S7300在再通过PM-127连接下位的一个设备,现在能够读取下位设备的参数,但无法通过wincc修改下位设备的参数,请问有谁知道如何操作么?

网友A:
是wincc修改PLC中的数值? plc程序用sfc20复制 前面加个开点 连接画面做个按钮确认修改

网友B:
地址对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