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想编个PID程序测试,一般需要哪些硬件,没变频器行吗?

网友A:
呵呵;PID是一个过程控制,你总要有个控制的对象,比如温度、压力等;
与有没有变频器不是绝对对应的;

网友B:
给点要求

网友C:
      简单点,温度控制,用PID程序控制。

网友D:
一个欧姆龙温控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散热器带风扇,一个220V的加热管。就可以很还好的实现你说的用PID控制了。

网友E:
楼主家里的电饭锅,电热水壶什么的,控制他们的温度,要编程序,想必有现成的PLC?

网友A:
电热水壶也整成PID?

网友F:
温度传感器  固态继电器  灯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楼主想自己编制PID程序来做测试。
     买个带PID的PLC(如果楼主自己认为能力超群的话,PLC可用不带PID的类型,自己根据控制论用基本指令来编制一个软PID),一个小型人机界面或触摸屏(设置温度,设置PID的P,I,D参数,快速调试),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固态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一个散热器带风扇,一个220V的电加热管。就可以很好的实现你说的自己编制PID程序控制了。

网友C:
      温度控制是最经典的控制案例,P,I,D参数都要用到,能看到各参数的作用。
      有些快速反应机器,D参数用不到,或者只用半程,不完全微分。

网友G:
楼主是要做恒速pid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