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求师傅指导,我有好几块lg5-4的变频主板都显示hw报警。

网友A:
风机好吗?

楼主:
基本上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元器件坏了,工控网上说哪个电阻坏了。但是换了电阻还是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块主板就好了,不行的话,还是要换主板的。

网友B:
这种主板我有0.75kw的,先看风扇转吗?是一上电报HW还是过一会儿报HW,你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此故障可能是LG-IG5系列变频器特有的一个故障,主要引起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 散热风扇的损坏。由于使用环境等原因而导致风扇轴承摩擦力过大,引起风扇负载偏大而显示HW故障;
  (2) 功率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也会引起HW故障;
  (3) 此外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 小功率的基本上都是电源板上的电容不行了,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可能是LG-IG5系列变频器特有的一个故障,主要引起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 散热风扇的损坏。由于使用环境等原因而导致风扇轴承摩擦力过大,引起风扇负载偏大而显示HW故障;
  (2) 功率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也会引起HW故障;
  (3) 此外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 小功率的基本上都是电源板上的电容不行了,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