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型氧化锆

楼主(2014-11-21):
加热炉烟气出口要检测氧含量,一次来确认加热炉燃烧是否充分,进行燃料与风配比的调整。
如果加热炉内部温度较高,特别是烟气流速较大时对于氧化锆的腐蚀磨损比较严重,那么就需要把氧化锆安装在加热炉外部,通过反吹风系统把烟气取出来。

网友A:
这个方法很好,延长了氧化锆的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缺点就是反吹风的分量大小不好调节。
因为氧化锆的测氧需要一个反应时间,这个时间在调节反吹风量的时候就是一个滞后时间,比如现在氧含量显示4.3.如果你 调节反吹风其还是4.3,你在调节突然就变成6.8了,如果在调整回来也不好调,只能靠时间的慢调。

网友B:
我们是直接插在炉子里

网友C:
氧探头,像热处理的加热炉就不敢这么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氧探头,像热处理的加热炉就不敢这么用了。

网友E:
气体分析仪表一般都是要对测量样气先进行净化处理的,倒不是因为氧化锆怕温度高,我们这里有种氧化锆的氧分析仪的内部测量元件的温度高达700度,而是怕污染和腐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氧化锆检测温度就是700度以上,其内部有加热丝,偶这里的是750度左右,安装在烟道的外面一时不用被辐射式的炉火直烤而是能够避免烟气的冲刷和腐蚀。

网友F:
我想问问你们厂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氧探头,好用么

楼主:
横河的不好用,主要是锆池电位漂,校准跟不上,数据只作参考

网友G:
那样就测不准了,安装在折烟角处,本来氧化镐固体电解质在700度活性才强,还得外部加热pid温控呢,烟气温度不会那么高的呀

网友H:
激光在线分析仪如何

网友D:
不要处理下吗?

楼主:
从辐射室出来的烟气太高了,在安装氧化不现实,没有工作平台,反吹风式氧化锆安装主要防止仪表伸入烟道部分被冲刷损坏

网友I(2015-09-02):
我公司承接的氧化锆传感器焊接技术今通过项目验收
由国内建设集团承接的沙特利雅得炼油厂裂解装置所使用的氧化锆传感器在成本不增加的前提下,对可靠性、使用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公司研发生产的氧化锆传感器采用高温扩散焊和无应力封接工艺极大的提高了高温强度、使用寿命和气密性,把氧化锆传感器的更换周期从一年左右延长到了24个月,大大降低了材料成本和人工维护成本。
 我公司在陶瓷-金属焊接领域有着近30年的从业经历,在银铜钎焊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异种材料扩散焊、气相金属沉积技术等先进而又实用化的复合材料加工技术。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可以提供氧化锆焊接工艺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可以客制化焊接氧化锆,QQ535753738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问你们厂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氧探头,好用么
这东西要用进口的  不然的话太不耐用了    我们以前的厂子好像用的马拉松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