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14-11-21):
是fx2n的回原点指令当指定2n的cpu时 |-----||----[zrn   d20  d50  x3  y0] 用gx的8.86软件不能编入,望知者言明。

网友A:
PLC系列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B:
ZRN指令FX2N根本不支持,FX1N/FX1S可以用;

网友C:
学习了 没用过这指令

网友D:
2N的没有这个指令,用2N的控制伺服步进精度很难保证。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D:
2n没有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