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1):
如题:
台式机加上cp5611,不用编程适配器,直接用dp电缆,连接到西门子300或400plc,能否进行上传、下载、监控程序?
如果这样可以,dp电缆怎么接线?

网友A:
能,按接口接线即可。

网友B:
当然可以,速度好快的。

网友C:
这是常用的方法,现在用CP5611卡不如用个CP343。

网友D:
那个卡跟插头不便宜吧,就那么点作用的话还真是奢侈

网友E:
可以,只要用DP插头接上就行。

网友F:
卡有西门子的还有国内的,价格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卡跟插头不便宜吧,就那么点作用的话还真是奢侈
当然不只是这点作用。主要用来用PC取代触摸屏的。顺便问问能不能这样上传下载等。

网友G:
MPI与DP都可以的,按线的颜色接。